问个messagebox()的问题??

楼主(2009-07-03):
问个messagebox()的问题??
调用messagebox后线程会阻塞在那直到用户按下ok之类按钮,我想只是给用户显示一些信息就继续下面的代码怎么做?
信息
用户

网友A:
不是MessageBox(),用它就要接受它的特性
使用非模式对话框

网友B:
那就自己做一个对话框了,显示信息后自己退出就可以了;至于怎么退出,就看自己怎么用了,比如定时退出,在OnTimer函数里调用EndDialog就可以了吧;楼上说的也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C:
用非模式对话框的话,就可以自由设置显示或是隐藏了!

网友D:
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