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d卡的dma操作应该什么时候进行?

楼主:
有的sd卡命令是要传输数据的,那应该什么时候进行dma呢?
比如:下面两种顺序哪个更好?

顺序1.
先发送命令;再接收response;最后启动dma传输。

顺序2.
先启动dma传输;再发送命令;最后接收response。

我觉得“顺序1”肯定没问题。请问“顺序2”可以吗?

网友:
DMA控制原理(工作过程)
(1)外设向DMA控制器发出DMA请求;
(2)DMA控制器向CPU发出总线请求信号;
(3)CPU执行完现行的总线周期后,向DMA控制器发出响应请求的回答信号;
(4)CPU将控制总线,地址总线及数据总线让出,由DMA控制器进行控制;
(5)DMA控制器向外部设备发出DMA请求回答信号;
(6)进行DMA传送;
(7)数据传送完毕,CPU重新控制总线。
感觉“顺序1”肯定没问题,“顺序2”有些浪费资源,行不行楼主如果有机会可以试一次嘛,实践出真知!
另外,可以看看我的这篇贴子:送给关注WinCE社区的每个人:提问的智慧 -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

网友:
SD 业内有标准协议; 一般驱动都是按照对应的标准 进行开发的。

楼主自己想的顺序2, 就意味着需要楼主自己去开发对应的协议和驱动等吧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顺序1就是我现在用的方法。
顺序2是别人的代码里面用的方法。

就算顺序2能用,我也觉得蛮怪异的,所以想问问别人为什么用这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