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的安装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是Vista32位的系统,一开始装好EVC第一次运行时提示没有platform,关了程序第二次就打不开EVC4了,卸了在装一次。还是装好后可以运行一次,关了EVC4,在第二次就打不开了;
  简单就是:装好的EVC4只能运行一次 ,且提示没装platform 运行第二次就提示 遇到问题不能启动

我想问问 Vista能装EVC吗?我这样该怎么办呢?platform是什么呢?在线等哦  先谢谢了

网友:
EVC4要安装完Platform Builder5.0后才能安装使用的吧。

网友:
vista下安装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我在Win7下试验过。

网友A:
Platform 应该就是 Platform Builder工具
主要功能就是定制开发windows ce内核镜像,编写驱动等等
我是在WinXP下使用EVC软件
EVC只是用来编写程序,安装它之前无需安装Platform Builder
至于Vista就不知道了
只知道对于技术开发人员来说,最好还是用XP吧
Vista不兼容的软件有很多
Win7也要比Vista兼容性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EVC4要安装完后才能安装使用的吧。
那个Platform Builder5.0大概有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tform 应该就是 Platform Builder工具
主要功能就是定制开发windows ce内核镜像,编写驱动等等
我是在WinXP下使用EVC软件
EVC只是用来编写程序,安装它之前无需安装Platform Builder
至于Vista就不知道了
只知道对于技术开发人员来说,最好还是用XP吧
Vista不兼容的软件有很多
Win7也要比Vista兼容性好很多

问下那platform和EVC有什么关系啊?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tform 应该就是 Platform Builder工具
主要功能就是定制开发windows ce内核镜像,编写驱动等等
我是在WinXP下使用EVC软件
EVC只是用来编写程序,安装它之前无需安装Platform Builder
至于Vista就不知道了
只知道对于技术开发人员来说,最好还是用XP吧
Vista不兼容的软件有很多
Win7也要比Vista兼容性好很多
我用evc新建file可以的 但是新建project时确提示 “you must select a platform”,这怎么办呢?

网友:
EVC4.0的使用,与安装Platform Builder(PB)与否没有关系

应该是没有安装SDK导致的,LZ你可否安装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