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否运行C++?

楼主:
本人学C后学c++,觉得c++全面一点,就是不知道如题所问。不胜感激。

网友A:
。能,只要你单片机有配套的编译器可以支持。

网友:
当然能. IAR支持你在430上面用C++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只要你单片机有配套的编译器可以支持。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
单片机的代码主要还是由c来编写。
至于楼主学C++,可以为以后的上位机编程打下基础。
建议c和c++都要学一下。
单纯的单片机,以后会越来越站不住脚。
现在很多的产品都或大或小的弄个系统。
如果楼主想往Windows CE方面发展一下,
学习c++就更不错了。
不过底层还是c的主流吧。
两者都要学,个人建议。

网友:
好的,谢谢了,知道了,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