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在Source Insigth加入Keil的编译器,连 ...

楼主(2009-07-27):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在Source Insigth加入Keil的编译器,连接器等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在Source Insigth加入Keil的编译器,连接器 把整个工程建立目标生成HEX文件。
连接器
工程
编译器

网友A:
http://blog.ednchina.com/mubo/143962/message.aspx

网友B:
感谢楼上的回复,不过你提供的网址只有编译器的添加而已,这个我也做了。

网友C:
建议换个思路
在keil中使用sourceinsight编辑器
我一般是用SI+IAR,同时打开,在SI里修改,文件会自动同步的

网友D:
在keil中使用sourceinsight编辑器,这样做不是更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