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液晶屏有对比度调节的功能吗?

楼主:
我想让我的液晶屏加上这个功能,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控制背光灯,用PWM信号控制背光灯的亮度。就可以实现了。需要硬件支持。

网友:
有些液晶支持亮度调节,群创的7寸屏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楼上的,亮度和对比度不是一回事的

网友:
我们的Window CE
一体机设备
亮度调节有
对比度调节
没有做这个功能
实际效果不明显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只要是屏都有这个功能(TFT)
所有电脑上有的和没有的但是是属于屏的表现参数的都可以调.
前提你要对那100个寄存器了如指掌

网友:
楼上的,能具体些吗?寄存器指的是哪些呢

网友:
大部分的液晶屏都可以进行对比度调节的,具体如何调节要看厂家提供的手册,如果要求自己电路实现的手册一般也会给出参考电路

网友:
现在大部分LCD控制器,可以通过SPI通讯的方式来配置寄存器,这里面的寄存器有些就是调整对比度的。所以你应该看你的LCD或者LCD控制器的规格书。

网友:
我用的是群创的液晶屏,型号是AT056TN53,我看上面对于对比度的说法是
Contrast Ratio  Min 400,Type 500,给出该值的一个公式:

Definition of contrast ratio
Luminance measured when LCD is on the " White" state / Luminance measured when LCD is on the "Black" state

其他地方就没有关于对比度的说明了

网友:
我用过几个TFT的,都没有对比度,可能要找专门有对比度调节的。你可以打那些公司的销售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把这部分做到里边了才可以调

网友:
去找屏的控制器资料看,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
这样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