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Wince下WZC Tool配置无线网络

楼主:
    在对wifi无线网络进行配置的时候,找到了wince提供的无线网络配置的工具WZC TOOL,但是我把WZC TOOL编译生成.exe文件,然后在shell.reg中进行加载,但是运行的时候,无线网络并没有配置好,不知道在wzctool.cpp中main函数应该传什么参数进去,它这边是通过传不同的参数执行不同的功能函数,请大侠指点一下,使用wzc tool配置连接无线网络应该如何配置?

网友:
WIFI 好啊 顶 高人回答一下

网友:
没具体用过 WZC TOOL,帮顶下,。

MARK

网友:
wzctool.exe -c -ssid AP-SSID -auth open -encr wep -key 1/0x1234567890
card name:wifi名称 AP-ssid:要连接的AP
后面是加密方式 密码

用WZCSetInterfaceEx可以实现连接 没必要那么麻烦

网友:
问一下三楼,使用WZCSetInterfaceEx来实现连接无线AP,那么
typedef struct
{
    LPWSTR          wszGuid;
    LPWSTR          wszDescr;
    ULONG           ulMediaState;
    ULONG           ulMediaType;
    ULONG           ulPhysicalMediaType;
    INT             nInfraMode;
    INT             nAuthMode;
    INT             nWepStatus;
    DWORD           dwCtlFlags;
    DWORD           dwCapabilities;
    RAW_DATA        rdSSID;
    RAW_DATA        rdBSSID;
    RAW_DATA        rdBSSIDList;
    RAW_DATA        rdStSSIDList;
    BOOL            bInitialized;
} INTF_ENTRY, *PINTF_ENTRY;
里面的一些参数如何来设置,怎么去获取它们?

网友:
wzctool.exe -c -ssid AP-SSID -auth open -encr wep -key 1/0x1234567890
card name:wifi名称 AP-ssid:要连接的AP
后面是加密方式 密码

问一下三楼,如何通过一个应用程序来执行这样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