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6.0编译错误

楼主:
装的OS是WINCE6.0+SP2,并且安装了更新的包。在WINCE6.0下通过自带BSP编译OS,总是编译错误,build.log 文件输出:

EDITBIN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D:\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1\OSDesign1\Wince600\zylonite_mhlv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shellcelog.dll'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ditbin' : return code '0x450'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D:\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提示链接shellcelog.dll文件错误。可是每次编译总是提示不同的文件错误?请问是PB安装的原因吗?

网友:
第一次安装或者是安装完更新最好是执行一次build and sysgen。

网友:
你是不是安装了杀毒软件,并且打开了监控。
建议你彻底关掉杀毒试试看,很可能是杀毒软件引起的。

网友:
shellcelog.dll
这个文件是哪生成的?
拷一个过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