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5.0工作区图标都是什么呀?

楼主(2009-09-18):
PB5.0工作区图标都是什么呀?
PB5.0工作区图标都是什么呀?
绿色的图表,有带红色三角的,有带红色小叉的,有的什么都没有,望高手指点迷津!!!!
工作区

网友A:
你是指组件前边的那个图标吧,绿色表示没有包含到当前platform中,绿色带红三角表示已经加入到当前platform中,绿色带红X的表示虽然这个组件已经加入到当前platform中了,但是它需要协作的某个组件没有加进来,所以不能使用。

网友B:
除了ls所说的,还有就是建立工程时有选择是什么设备(mobile、工业控制器啊、瘦客户机等),就会有相关控件加到了项目中,就算工作区显示这些控件没有被手动加入。

网友C:
谢谢Veabol、AMOROUS两位老师,现在明白了。哪里能找到相关的资料想更多的了解些。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