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AXD+H-JTAG调试)

楼主:
各位大哥,我在ADS: MAKE->DEBUG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AXD RDI Warning 00005:data abort  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里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A:
你在调试的时候出现了异常? 有可能是程序飞了....

网友:
如果程序正常建议数据load 是否正常,比如sc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调试的时候出现了异常? 有可能是程序飞了....

ADS一点debug进入AXD界面 马上就出现这个错误了

网友:
那也许是你的HJTAG配置有问题...如果使用的HFLASH下载代码,要正确配置存储器的

网友:
不调试可以用吗,这个bootloader,
如果不可以,有可能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
我的memory是DDR2,ARM IC是 s3c2416 ,H-JTAG的init script我是这样写的:
Setmem+32-Bit+0x48000000+0x00049253
Setmem+32-Bit+0x48000004+0x3FFFFF40
Setmem+32-Bit+0x48000008+0x005D0035
Setmem+32-Bit+0x4800000C+0x80000003
Setmem+32-Bit+0x48000010+780
大家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