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删除电源管理组件?

楼主(2009-08-13):
无法删除电源管理组件?
电源管理组建的源码在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下,这里有mdd和pdd文件夹。我添加个电源管理组件,然后我在pdd文件里加了些打印信息,结果开机时看到了打印信息。
然而我现在想卸载电源管理组件,可是卸载(就是在catalog items中删除powermanage组件)了以后,重新sysgen,甚至是build and sysgen,还是会出现我写的打印信息。这是为什么?
我就是把pdd的文件删了以后 居然还有打印信息!不解
管理
PUBLIC

网友A:
你这个powermanage是第三方Driver么?你加的打印信息可能不是加到这里的

网友B:
不是 就是power management(full)这个组件

网友C:
难道添加的的这个组件的源码不是mdd 和 pdd,那也不对啊,我都把pdd删了 ,还是有原来我pdd中加的打印信息

网友D:
可以在修改参数配置.bib文件,将其中的电源管理的dll驱动文件注释掉,然后再编译。
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