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块加载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关于模块加载的问题
api.c内容为
void test()
{
test2(};
}
api2.c内容为
void test2()
{
printf("hello");
}
在shell下执行模块加载
ld 1,0,"api2.out"
ld 1,0,"api.out"
运行test得到输出
hello
然后执行
unld "api2.out"
执行test2显示无法识别符号,但test却仍然得到正确输出。
请教一下原因,谢谢
模块
,
void
,
hello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ld api.out时,经过符号定位,test中test2的位置已经修改为test2的代码地址,以后执行test时,并不需要重新符号定位。
unld api2.out时,test2符号信息就不存在了,所以无法识别。但这时,test2所在的内存内容unld并没被破坏它。所以这时执行test时,直接跳转到test2的原代码位置可以执行

网友C:
非常感谢。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test2虽然已经卸载,它的内存空间已经解除保护了,可能重新分配给其他任务,但还有test2重定位到这片空间,相当于指针悬挂的问题?系统bug?

网友D:
差不多。不过这也不能说是系统bug。
vxworks的设计是使用在封闭系统上的,正常来说,无需加载卸载这些功能。这些功能的提供本来是为了调试时方便,使用时必须自己注意一些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