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5.0与MBCS之间的问题

楼主:
在编译windows ce5.0的程序时,字符集采用的是MBCS,但是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错误: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v_w32.h(227)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mbctyp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问题是:MBCS是不是不被wince5.0支持 如果是这样我该怎样解决

网友:
有人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吗  怎么没有热心人回复我一下呢  5555555

网友:
ce 5.0可以选择字符集吗?

网友:
我用的编译器是Visual Studio 2005

网友:
CE不支持MBCS,只能unicode.

网友:
是在VS2005下写 ce的应用程序  试过unicode但是编译生成的错误更多 并且好多都是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
4樓正解, ce只支持uni code.
如果unicode編譯出錯, 那就是程序/設置有問題.

网友:
CE是只支持Unicode,至于LZ所说的出错,可能是其它原因噢

网友:
六楼的程序设置有问题,能具体说说嘛  还是没有解决啊 用VS2005建项目的时候 建立的基于对话框的MFC应用程序就没问题 但是在建智能设备的应用程序时就出现好多问题 开发板用的是arm9核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