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为默认语言的问题

楼主:
WinCE5.0选中文为默认语言

把图片\SHELL\OAK\HPC\CESHELL\UI\RES\mycomputer.ico换成另一张图片。
选中clean before building
然后build and sysgen
编完开机后发现“我的设备”图标还是原来的

选英文为默认语言那么开机后“我的设备”图标变成换过的。

有没有高手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不能 " 选中clean before building  然后build and sysgen " 这样编译.

MakeImage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 选中clean before building? 然后build and sysgen "这样编译.

MakeImage 就可以.

不build直接MakeImage?
那样生不成shell.exe, shell.dll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B:
编译命令没有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命令没有用好?

怎么用?

网友C:
用其经方法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其经方法搞定了

??什么方法?

网友:
中文跟英文的不一样结果?这两者一般只牵涉到字符串资源呀。这个图片也属于语言类资源吗?

网友:
中文和英文的资源文件当然不一样,楼主修改的是默认英文资源文件,如果需要修改其他语言的资源,应该到诸如(中文)%WINCEROOT%\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0804\这样的地方去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其经方法搞定了

??什么方法?

我的做法正是songtitan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