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问题?

楼主(2010-02-20):
LCD1602显示问题?
可以完全显示,只是有点小问题,比如第一次显示的是3位数 类似234,要是第2次在同样位置显示个1位数 如6,现在LCD显示变成634,怎么清除后面2位啊?命令里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可以清屏啊,清屏后再写数据

网友B:
清屏 或者只清除第二位 第三位

网友C:
程序结构有问题,数据是从串口来的,需要全改了!谢了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