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弄懂“相位”的概念,不知道谁能够给我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相位?

楼主:
总感觉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在振动系统、信号系统中有非常重要!
但是我一直没能很好地理解它。。。希望各位能够帮助一下!
谢谢~~~

网友:
相位是反映交流电任何时刻的状态的物理量。交流电的大小和方向是随时间变化的。比如正弦交流电流,它的公式是i=Isin2πft。i是交流电流的瞬时值,I是交流电流的最大值,f是交流电的频率,t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流电流可以从零变到最大值,从最大值变到零,又从零变到负的最大值,从负的最大值变到零,,如图3甲所示。在三角函数中2πft相当于角度,它反映了交流电任何时刻所处的状态,是在增大还是在减小,是正的还是负的等等。因此把2πft叫做相位,或者叫做相。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看书吧。。。。。没有图的话很难说的清楚

网友:
是不是只要具有波的性质,都会存在一个相位的概念!?
如简谐振动y = A*cos(2*pi*f*t + c),相位是不是指2*pi*f*t + c这一部分,那也就是说相位是随时间而变化的一个量了?但是不是有振幅这个量来表现波动的瞬时运动吗?为什么还需要相位来描述啊?

网友A:
其实相位是描述某一频率谐波的重要概念,楼上说2*pi*f*t + c是相位,其实不是.简单来看相位就是A*SIN(WT+C)中的C,A就是幅度,W就是频率,C就是相位了.例如某些频率的信号是无用的就需要把这个频率的幅值也就是A抑制掉.

网友:
但是,不是都说A*SIN(WT+C)中的C是初始相位吗????

我似乎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
有了初始相位,就决定了波形。C就是相位,也是初始相位。就是相对于“0”点的偏移。

网友B:
相位的改变量 就是角频率对时间的积分啦,很好理解啊。

网友:
个人认为通常说的“相位”是一个相对量,单说一个信号的相位是没有意义的,要说就要对比2个或更多的信号的相位。
此时对“相位”最直观的理解可以是:多人赛跑时,
如大家在同一条直线上起跑,那么大家的相位就是一样的。
如大家起跑的位置有前有后,那么大家的相位就是不一样的。
相位就是“相对的位置”。

网友:
首先 我给出维基百科的标准解释供你参考

维基百科:
相位(phase),是描述讯号波形变化的度量,通常以度(角度)作为单位,也称作相角。当讯号波形以周期的方式变化,波形循环一周即为360? 。常应用在科学领域,如数学、物理学、电学等。

在电路理论中,电流的相位可能不一致。若电流以周期方式随时间变化,则电流流经诸如电感器或电容器这类元件时,元件两端的电位最大值发生的时间不同,其时间差可称为相位差。

我给你的解释是
你所不理解的相位,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路的相位,我们在信息工程中还有电子学中经常用到相位的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状态的不一致,例如,举个例子,信号从A传到B 和从B传到A 我们可以称之为相位相反 本质上是说 这两个状态不一样,所以你要根据你研究的问题的上下文来弄清楚相位表示的是哪几种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相位是描述某一频率谐波的重要概念,楼上说2*pi*f*t + c是相位,其实不是.简单来看相位就是A*SIN(WT+C)中的C,A就是幅度,W就是频率,C就是相位了.例如某些频率的信号是无用的就需要把这个频率的幅值也就是A抑制掉.

我记得书上讲的就是这个啊。

C就是相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位的改变量 就是角频率对时间的积分啦,很好理解啊。

但是在信号系统中,有“角频率”这个概念吗?在振动系统中,似乎很好理解……

网友:
那就要先看在哪个系统里考虑“相位”这个词了。

网友:
请你站直了,你的正前方是0°,正左前方是45°,正左边是90°,…………
相位就是以某一个参考方位为基准的,任意位置相对与参考方位的角度。
在交流电中,就是以某一路与之同频率的交流电为基准,看另一路交流电的相对角度。
在三相电源中,以其中一相为基准,另2相的角度分别是120°和2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在信号系统中,有“角频率”这个概念吗?在振动系统中,似乎很好理解……

其实相位和振幅与频率一起描述一列波。是一个波型的描述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