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启动后 LCD黑屏

楼主:
是2440+wince6.0,目前Driver目录下面就个Display驱动,从打印出的log看Display驱动已经初始化了,但是LCD是黑屏,就最下面有条白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已经把POWER_SET那部分去掉了。
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请说一下。。。。。。

网友A:
display驱动对寄存器的设置等都对吗?驱动是否是针对这块屏的?LCD驱动有一些参数要设置正确

网友:
打印出的log?
LCD是黑屏,就最下面有条白线?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出的log?
LCD是黑屏,就最下面有条白线?

什么意思

就是从串口输出的调试信息,
LCD全是黑屏,就最边上就一个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play驱动对寄存器的设置等都对吗?驱动是否是针对这块屏的?LCD驱动有一些参数要设置正确

我参考的5.0的代码,应该没什么错误的。

网友:
你的LCD的背光 是否已打开?

对应的背光驱动是否已处理?

网友:
背光应该开了的。不然不会有亮线出来的吧

网友C:
能同步吗?如果可以,先用远程桌面工具同步看看是否Explorer已经起来,以确定是LCD驱动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从WinCE5.0移植到6.0,显示驱动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修改的地方啊,是不是换了LC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同步吗?如果可以,先用远程桌面工具同步看看是否Explorer已经起来,以确定是LCD驱动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从WinCE5.0移植到6.0,显示驱动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修改的地方啊,是不是换了LCD呢?

sunrain_hjb大侠,现在还不能同步,驱动都没加全。我也觉得现实驱动没什么要改的,我想是不是要加些组件。或者驱动里要注意什么。。。

网友:
对照硬件看驱动是否修改正确,特别是那几个寄存器的设置。POWERN如果连接上了LCD,里面的设置也会变。
看WINCE对DISPLAY的缓存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
,就最下面有条白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已经把POWER_SET那部分去掉了

说明不是电源管理的问题。呵呵

网友:
“从打印出的log看Display驱动已经初始化了”
初始化了不代表就没问题,我觉得十有八九是LCD controller的寄存器设置
有问题,仔细对一下5.0的参数. 我移植过, 你看一下这篇文章能不能帮到你.

http://blog.eeworld.net/pony_maggie/archive/2010/03/04/5345242.aspx

网友: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Target CPU is ARM).
PB Debugger Target name: CE Device
PB Debugger Probe name: KdStub
PB Debugger Binary Image should be loaded at 0x80200000 / Data relocated at 0x82106000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NK.EXE'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COREDLL.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ERNEL.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ITL.DLL'
PB Debugger Loaded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OALIOCTL.DLL', no matching symbolic information found.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H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OSAXST0.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OSAXST1.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COREDLL.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FILESYS.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FPCRT.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FSDMGR.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ROMFS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RELFS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DEVICE.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DEVMGR.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CEDDK.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PM.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BUSENUM.DLL'
   1070 PID:400002 TID:650002 OEM: Not cleaning system hive
   1131 PID:400002 TID:650002 OEM: Not cleaning user profiles
   1257 PID:400002 TID:650002 OEM: Not cleaning system hive

网友: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HELL.EXE'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TOOLHELP.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TAPI.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UNIMODEM.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WAVEAPI.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AUDEVMAN.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CAR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WINSCAR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UDEVICE.EXE'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NTLMSSP_SVC.DLL'
PB Debugger Loaded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RSAENH.DLL', no matching symbolic information found.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UDEVICE.EXE'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NOTIFY.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3C2440BACKLIGHT.DLL'
PB Debugger Un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3C2440BACKLIGHT.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UDEVICE.EXE'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CREDSVC.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CREDPROV.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NTLMSSP.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ERBEROS.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MSASN1.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FPCRT.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CRYPTDLL.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WINSOCK.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WS2.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DBUS.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NDIS.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CXPORT.DLL'
PB Debugger Loaded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RSAENH.DLL', no matching symbolic information found.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MBRIDGE.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ASYNCMAC.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PPPOE.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VEIM.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DHCPSRV.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AF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PPP.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WS2K.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TCPSTK.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DHCP.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NETBIOS.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AUTORAS.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IPHLPAPI.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TCPIP6.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BT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WS2.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REDIR.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WS2INSTL.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SSLLSP.DLL'
PB Debugger Un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SSLLSP.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DHCPV6L.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SSLLSP.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K.WSPM.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UDEVICE.EXE'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WS2SERV.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EAP.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NDISUIO.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WZCSVC.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IPV6HLP.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NDISPWR.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ETHMAN.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IPHLPAPI.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GWES.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3C2440LCD.DLL'
   9951 PID:400002 TID:3d20002 gszBaseInstance is valid
   9951 PID:400002 TID:3d20002 -DrvEnableDriver
   9953 PID:400002 TID:3d20002 LCD: display instance 'Drivers\Display\S3C2440LCD\CONFIG', num monitors 1
   9953 PID:400002 TID:3d20002 -DisplayInit
   9953 PID:400002 TID:3d20002 LCDPhysicalFrameBase (PHY : 0x30100000) and of size 0x100000

   9954 PID:400002 TID:3d20002 m_VirtualFrameBuffer is mapped at a0100000(PHY : 30100000) and of size 100000

网友: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ERVICESSTART.EXE'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ERVICESENUM.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ERVICESD.EXE'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OLE32.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RPCRT4.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LPCRT.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LPC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SLLSP.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WSPM.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DCOMSS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ECUR32.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CHANNEL.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CRYPT32.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HTTP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PNEGO.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CREDSSP.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BTSVC.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BTDRT.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BTAGSVC.DLL'
PB Debugger Un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BTAGSVC.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HTTPSYS.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WININET.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HLWAPI.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OLEAUT32.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TIMESVC.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PICTORSERVICE.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WSDAPI.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HTTPAPI.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MSXML3.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URLMON.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NSPM.DLL'
  19972 PID:400002 TID:3d20002 AllocSurface DirectDraw, surfaceFlags = 1, f = 4, m_pMode->format = 4 , pF = 4
  19972 PID:400002 TID:3d20002 align = 0, alignedwidth = 0, surfacesize = 0, height = 240, width = 320 stride = 640
  19976 PID:400002 TID:3d20002 pHeap->Address() = 0xa0100000, pHeap = 0xd08c1880, remains = 0xda800, size = 0x100000
  19978 PID:400002 TID:3d20002 pa = 0x30100000
  19978 PID:400002 TID:3d20002 nCount = 1
  19978 PID:400002 TID:3d20002 Succeeded allocating memory for S3C2440LCDSurf --------------------------
  19978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S3C2440LCD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MGTT_O.DLL'
  19978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NumModes
  19979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NumModes
  19979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GetModeInfo
  19979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SetMode
  19980 PID:400002 TID:3d20002 Calling EngCreatePalette
  19980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DynRotate()
  19980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DynRotate()
PB Debugger Unloaded symbols for 'C:\WINCE600\OSDESIGNS\S3C2440_2440_D10\S3C2440_2440_D10\RELDIR\S3C2440_ARMV4I_RELEASE\SERVICESSTART.EXE'
  19980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SetMode
  19980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GetModeInfo
  20011 PID:400002 TID:3d20002 * Allocating surface in system memory normal*
  20012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Surf::AllocSurface: Surface in memory (width: 320, height: 240, format 4, pixelformat 4 0xd09e0000)
  20012 PID:400002 TID:3d20002 ++DrvEscape
  20012 PID:400002 TID:3d20002 DRVESC_GETSCREENROTATION
  20012 PID:400002 TID:3d20002 --DrvEscape
  20015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BltPrepare
  20016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BltComplete
  20030 PID:400002 TID:3d20002 S3C2440LCD::MovePointer(160, 120)
  20168 PID:400002 TID:4bb0002 S3C2440LCD::NumModes
  20169 PID:400002 TID:4bb0002 S3C2440LCD::NumModes
  20169 PID:400002 TID:4bb0002 S3C2440LCD::GetModeInfo
  20170 PID:400002 TID:4bb0002 S3C2440LCD::NumModes
  20170 PID:400002 TID:4bb0002 S3C2440LCD::NumModes
  20170 PID:400002 TID:4bb0002 S3C2440LCD::GetModeInfo

---->这是KITL出来的调试信息,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是杯具啊,希望有洗具出现。。。。
还有个问题忘说了,就是LCD的控制寄存器是在OAL初始的话的,驱动没有初始化寄存器。。。
初始化寄存器的时候,好像有点问题,显示的一张图片只能显示一大半,有一小部分是黑色的,显示不出来,就想图片给移位了一下,不知道是图片数据的问题还是初始化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
需要调屏....

网友:
从打印信息看S3CLCD.dll已经加载成功,LCD驱动不是有一些典型值嘛?你试试!
另外LZ的屏幕是和你的BSP配套的还是你自己后面换的或者你的屏幕驱动移植的啊?

网友D:
是和我屏幕配套的吧。另外初始化里面已经初始化LCD控制器寄存器了,能显示图片了,不过有点小问题。。。。

网友D:
请问一下,wince 的界面程序是shell.ex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wince 的界面程序是shell.exe吗??

explorer.exe是我们看到的WinCE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和我屏幕配套的吧。另外初始化里面已经初始化LCD控制器寄存器了,能显示图片了,不过有点小问题。。。。

那主要是LCD寄存器配置的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wince 的界面程序是shell.exe吗??

explorer.exe是我们看到的WinCE界面。

貌似我启动的各个模块里面没有explorer.exe,难道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和我屏幕配套的吧。另外初始化里面已经初始化LCD控制器寄存器了,能显示图片了,不过有点小问题。。。。

那主要是LCD寄存器配置的问题了吧。

我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寄存器配置的问题,因为我是按照NBOOT里面配置的,NBOOT启动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一个图片,但是到OAL里面就不可以。。
我怀疑是不是图片数据的问题。。。

网友:
没有explorer.exe估计是有问题的,
NBOOT能显示图片吗?应该是EBOOT中显示的启动LOGO吧?

网友:
explorer.exe现在已经可以了,可以进入wince的界面了。。。
现实还是有点问题,只能显示一大半的界面,一部分是黑的,好像给截取了一块,再向上搬移了一下。。

网友:
这里面的情况太多了。我建议自己先走遍个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explorer.exe现在已经可以了,可以进入wince的界面了。。。
现实还是有点问题,只能显示一大半的界面,一部分是黑的,好像给截取了一块,再向上搬移了一下。。

先找到你初始化LCD屏的代码,比如在OAL里面  或者在bootloader里面,然后对照Datesheet修改关键参数,即可以得到满意答案...

或者将Oal 里面的 initdisplay 函数给屏蔽了, 不作为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找个打火机在后面点个灯 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打火机在后面点个灯 就亮了

晕,哈哈。。。
有没有谁有,2440初始化320*240的初始化代码。。。最好在oal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个打火机在后面点个灯 就亮了

晕,哈哈。。。
有没有谁有,2440初始化320*240的初始化代码。。。最好在oal里面的

既然NBOOT里面可以显示,那么就先从NBOOT里面LCD的配置程序入手,查看寄存器的配置。
硬件是采用的开发板还是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