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准备行动了,请教高手应该从哪里下手。

楼主:
小弟前不久问过各位高手如何自己学习,
大家的意见还是要自己实践练习,
所以在网上找了一下winmobile相关的软件,
希望能找到灵感,发现有很多歌曲播放软件,电子书阅读软件和个人日程管理软件,
小弟刚刚入门,不知深浅,想试着自己做做,
所以请教高手,上面三类软件哪个更适合初学者,
最好能简单介绍一下涉及什么技术要点,
还有小弟使用win32工程进行开发,不知道上面三类软件是不是可以用呢?
问题不少,请高手们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
建议你用MFC除非你对,Win32特别熟。

网友:
电子书阅读软件

网友:
从0开始

网友:
电子书阅读软件什么地方是难点呢?

网友:
界面的设计和内存的管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不过我觉得如果要大好基础用win32编程比较好,虽然会痛苦一点。

网友:
个人日程管理软件,比较简单,首先要知道时间的一些算法,至少知道怎么做一个万年历,然后对于日程数据,如果储存在数据库中,那么还要对数据库进行了解,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就是界面编程了,建议使用MFC,但是个人觉得,最好是以mfc为主,winAPI为辅,一些特殊的效果,如非规则窗口、半透明、滑动等,这些用MFC实现不是很方便,可以在MFC中添加自己用API写的一些使用的类。

电子书阅读软件,这个其实也不是很简单,首先从txt做起,读取文件,文件的编码方式,转码,换行,等宽字体,非等宽字体,读取得效率等等,还有有点复杂的。

播放器呢,除了上面的外,主要是一些媒体格式的支持很烦躁。

网友:
多谢各位,
我想试试电子阅读,因为感觉很普及,个人日程安排似乎没见用过,
有一点不太明白,内存管理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要程序员亲自过问呢,
劳烦高手就拿电子阅读器举个例子。

网友:
Norains老大就是玩WIN32的。。。
MFC。。开发到后面你会感觉到很郁闷。。。Win32的灵活度比MFC要大。
看你自己了。

网友:
电子书阅读软件的难点在于翻页和排版。
内存方面要考虑的问题是:
wince下内存有限,不可能直接把整本电子书读入内存。所以根据当前阅读状态动态加载电子书的数据。
由此产生的翻页和排版的问题很多,再反映到界面的文字刷新速率。
难点还是不少的。楼主在做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