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图片水中倒影效果

楼主:
wince 5.0 图片水中倒影效果
如题,c++/c# 语言,怎么实现可行的水中倒影效果,有点类似于IPhone的图片浏览器的效果?

网友:
和CE5.0或6.0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算法

网友:
对,对2张图的RGB数据进行算法处理~
用裸RGB或DIB方式都可以~

网友:
算法和系统当然是有关系的。

你如果自己进行图的RGB处理,这种速度在普通的Arm wince机器上面,那速度岂不很忽悠人?

网友:
这个和WINCE没有关系,关系是在什么地方摆那个倒影。

网友:
要是没有硬件图像加速,只有用汇编去优化,实现还是在算法上。

网友:
那就算是算法,那有什么号的算法的呢?

网友:
估计要自己写算法,然后用GDI画上去。

网友:
算法有很多种,如果是汇编高手,或者是C高手写出来的算法像300M左右的CPU完全可以跑~
2440上就可以,而且还是800*480的分辨率

当然跟贴图方法也有很大关系,像大分辨率下如果用GDI估计会卡死,可以考虑用DDRAW,或者直接操作LCDBUFFER~~
就像在BOOT里解码GIF显示一样!

网友:
都是牛人啊,留个记号。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