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读vxwork调试tt命令的输出

楼主:
官方的注解是
* EXAMPLE
* .CS
*     -> tt "logTask"
*      3ab92 _vxTaskEntry   +10 : _logTask (0, 0, 0, 0, 0, 0, 0, 0, 0, 0)
*       ee6e _logTask       +12 : _read (5, 3f8a10, 20)
*       d460 _read          +10 : _iosRead (5, 3f8a10, 20)
*       e234 _iosRead       +9c : _pipeRead (3fce1c, 3f8a10, 20)
*      23978 _pipeRead      +24 : _semTake (3f8b78)
*     value = 0 = 0x0
* .CE
* This indicates that logTask() is currently in semTake() (with
* one parameter) and was called by pipeRead() (with three parameters),
* which was called by iosRead() (with three parameters), and so on.

但实际看到的输出没有办法把function的parameters内容和个数对应起来,比如下面的一个在Vxwork6.4的tt输出,
long_assist_timer_stop(void) ([0, f1a27c0, 1, 55b2788, 55b27bc])
long_assist_timer_stop()不带参数,那面后面的地址信息是什么?
easy_timer_kill(int *) ([f17d3f4, f1a28b0, 55b2c34, f5d7c2a, 12])
easy_timer_kill()带一个int*参数,那后面的地址信息又是什么意思?
求高手解答。

Task Trace of task: auto_task id: 0x55b2e04
37338a vxTaskEntry    +a  : f56fcf7 (0, 0, 0, 0, 0, 0, 0, 0, 0, 0)
f56fe1c auto_tsk(void) +52c: f566317 ([0, 0, 0, eeeeeeee, eeeeeeee])
f56742d auto_main(void)+1fcd: f5d62f2 ([f1a27c0, 3, 0, f21de5e, ef63f6c])
f5d7c2d auto_seq_stop(void)+217d: long_assist_timer_stop(void) ([0, f1a27c0, 1, 55b2788, 55b27bc])
f4e11f8 long_assist_timer_stop(void)+28 : easy_timer_kill(int *) ([f17d3f4, f1a28b0, 55b2c34, f5d7c2a, 12])
f4d8c9c easy_timer_kill(int *)+4c : sys_tdelete(int, int, int *) (53c256c, 0, 55b2730, f4d6ff2)
f21f932 sys_tdelete(int, int, int *)+12 : taskDelete ([53c256c, f1a27c0, 1, f5a1b2d, 0])
443790 taskDelete     +10 : 443b7b ([53c256c, 1, ffffffff, 0, 5974614])
443c7f taskDestroy    +49f: 3f51d0 (53c256c, ebe4830, 283, 443c5b)
3f523f selWakeupType  +11f: free ([50da9e0, 55b2690, 55b2694, 364758, 53c256c])
3f2b32 free           +12 : memPartFree ([4aa310, 50da9e0, 3, 55b2708, 53c256c])
3f2738 memPartFree    +108: taskSuspend (0, 50da9e0, 3f2615, 441fe7)

网友:
tt():用于显示一个堆栈信息
所以显示在你屏幕上的某些函数可能与系统内部函数相关,因为tt显示了该任务的堆栈信息。

网友:
tt是用来回溯函数的调用关系,通过分析堆栈内容实现的,具体分析和CPU和编译器的架构相关。
3ab92 _vxTaskEntry  +10 : _logTask (0, 0, 0, 0, 0, 0, 0, 0, 0, 0)
*      ee6e _logTask      +12 : _read (5, 3f8a10, 20)
*      d460 _read          +10 : _iosRead (5, 3f8a10, 20)
*      e234 _iosRead      +9c : _pipeRead (3fce1c, 3f8a10, 20)
*      23978 _pipeRead      +24 : _semTake (3f8b78)
这个表示
         vxTaskEntry  调用 logTask
       logTask      再调用 read
        read        再调用 iosRead
        以此类推。。。

网友:
太深奥了,看来我还要加油呀!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内存重复释放引起的taskSuspen
有可能覆盖,有可能。。。 内存错了。
挺难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