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桌面图标和工具栏模糊,如果搞好了,我的分全部散出

楼主:
wince能跑起来,但桌面图标和工具栏模糊,不知道是哪个函数设置出问题
这个地方搞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头绪
恳请高手指导,不胜感谢

网友:
lcd没调好?

网友:
你说的LCD没调好是指什么

网友:
嵌入式的板子,怎么能达到那么清晰,

分辨率达不到1024*768的,

本身液晶分辨率也低

网友:
回楼上的
2440的板子都是320*240,都很清晰啊

网友:
是不是NK的显示分辨率位数设低了?有320*240*8的,有320*240*16的,还有320*240*32的,你试一个高点的位数看下

网友A:
估计可能是LCD的行场同步配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
估计是OEM的液晶驱动没调好就卖出来了吧。。。

网友:
从LCD驱动查看吧,还是供应商提高BSP是否和你板子的液晶屏是否一致。

网友:
估计lcd没调好
要不就是LCD的质量不好

网友:
感谢各位楼上的真诚留言

显示模糊肯定是GWES部分出了问题,即显示驱动出了问题,但就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函数出了问题

很多参数我都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可能是LCD的行场同步配置不正确导致的。

顶,行场同步配置不正确,图标工具栏有虚影

网友:
回楼上的

不是虚影 而是非常模糊

网友:
可能性很多。。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也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或者分辨率刷新频率设置不对。。楼主还是能排除的先排除几个。可能会比较容易遭到问题。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 可能我说的实在太模糊了

屏没有问题 我这个其实是个液晶电视,看电视很清楚

网友:
估计是LCD驱动没有调好,特别是16位色和24位色等方面的

网友: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也搞了很久了

 CPU是ATMEL的AT91RM9200,OLED屏直接通过数据线和CPU连接,小板无外部时钟输入。OLED屏和里面采用的显示芯片S6E63D6和屏是集成在同一块小板子上的。操作是先通过地址和PB24管脚配置S6E63D6的控制寄存器,然后在改变PB24的状态,传输数据。PB23用于对显示屏的开关控制。

跟踪发现显示驱动一开始就出现问题,setpointershape的pmask  pointer的宽度参数应该是4,但入口参数确是-4,另在bltprepare设置检查点,发现prclDst参数的窗口值会出现不希望的窗口值,结果就显示不正确的长白条了。

启动初始画面

启动初始画面

用Tools菜单下的Wince Test tool测试结果

用Tools菜单下的Wince Test tool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