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存储器位宽的问题

楼主(2009-07-27):
关于存储器位宽的问题
现在系统的寻址是按字节为最小单元设计的,那么如何向一个32位存储器的固定地址写入一个字节?
设计
系统
存储器
如何

网友A:
你说的是ARM控制器吗?STRB就是向存储器写一个字节。因为处理器知道你是32位的存储器,那么执行STRB R0,[R1](比如R1为0x04)那么它会把R0的内容写到存储器的第4个单元。这里又要说到地址的错位连接了。你看看我的博客吧,我昨天才写好的,看了还有问题的话再跟我发邮件吧.....

网友B:
最基本的,你至少可以读32bit,然后改掉你要写的8bit,然后再写回去

网友C(2009-09-04):
你用的是什么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