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用TransparentBlt函数显示透明位图问题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结果不是透明位图,错误在哪里?多谢!
void CPituceDlg::OnPaint()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 TODO: add draw code for native data here
    CBitmap bj;
    CBitmap shufa;
    bj.LoadBitmap(IDB_BJ);
    shufa.LoadBitmap(IDB_SHUFA);
    BITMAP BT;
    bj.GetBitmap(&BT);//获得bj位图信息

    CDC memDC;
    memDC.CreateCompatibleDC(&dc);
    CBitmap* poldbitmap=memDC.SelectObject(&bj);
   //先显示背景图
   dc.BitBlt(0,0, BT.bmWidth,BT.bmHeight,&memDC,0,0,SRCCOPY);
   shufa.GetBitmap(&BT);//获得shufa位图信息
   memDC.SelectObject(&shufa); //选入前景图

   //透明位图显示,将前景图画到pDC中,指定RGB(0,0,255)为透明掩码。即此//处只显示背景图,从前景图看起来这块好像透明一样。
   TransparentBlt(dc.m_hDC,0,0, BT.bmWidth,BT.bmHeight, memDC.m_hDC,
   0,0,BT.bmWidth,BT.bmHeight,RGB(0,0,255));
   memDC.SelectObject(poldbitmap);
}

网友:
你的透明色对么?

网友:
一般是透明色指定的不对

网友:
应该是透明色不对……
  用GetPixel()试试:

  memDC.SelectObject(&shufa); //选入前景图

  COLORREF  rgbTemp;

  rgbTemp = GetPixel(memDC, 0, 0);
//(0,0)为前景图左上坐标,根据你自己图的实际情况设定坐标,只要坐标点的像素颜色为你需要透明处理的颜色即可
  TransparentBlt(dc.m_hDC,0,0, BT.bmWidth,BT.bmHeight, memDC.m_hDC,
  0,0,BT.bmWidth,BT.bmHeight,rgbTemp);

网友:
多谢各位,指定的透明色是蓝色(RGB(0,0,255),我的位图颜色大于256色,是不能显示透明图吗?

网友:
不会的。
你用我说的试过没?不行么?
1,2楼2位和我说的意思是,你指定的透明色是蓝色(RGB(0,0,255),但其实图片的颜色并非恰好是RGB(0,0,255),如果是RGB(0,1,255)呢,肉眼是看不出来的,用GetPixel。

网友:
这个你前景图片是什么颜色的啊?

网友:
多谢,你的方法我用了,但没有全部透明。是前景图问题吗?

网友:
恩,可能是你所说的蓝色部分,在图片中并不是所有蓝色部分的像素点都等于GetPixel取得的那个点的RGB值

网友:
多谢各位,我换了另外一张图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