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处理问题

楼主:
我想请问下,我想要实现批处理开机就运行某指令,要怎么在内核里添加啊。。哪位帮帮忙!谢了

网友A:
CE下没有Console,但可以自己写程序来运行一些东东

当然LZ先要实现开机运行的功能

网友:
我就是想通过在内核里添加些程序,然后能够实现开机就运行,就像PC下有些程序添加后就可以自动运行一样

网友:
你还是直接说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吧。wince下似乎没有什么批处理,也没必要在内核里面加什么。

网友:
你说的这个功能,很多人问过,不需要什么批处理,很简单的。你在这个论坛搜索一下“开机自动运行”肯定能找到答案。

网友:
我想实现开机自动把flash中的DLL文件拷贝到windows下面,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好的,我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下没有Console,但可以自己写程序来运行一些东东

当然LZ先要实现开机运行的功能

----------
加了组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想请问下,要怎么加组件呢。。。能不能讲详细点。。。加什么组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