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奇怪问题

楼主:
具体表现为:USB连接PC导致PC蓝屏,同时WINCE系统变得很慢。也就是说,只要不连接USB,就没问题。

本人对USB这块不懂,特来请教大家,先谢过了哈

板子是三星的2416。

网友:
原因不明 等待大侠解答

网友:
引用楼主 linux_lee 的回复:
具体表现为:USB连接PC导致PC蓝屏,同时WINCE系统变得很慢。也就是说,只要不连接USB,就没问题。

本人对USB这块不懂,特来请教大家,先谢过了哈

板子是三星的2416。

貌似USB驱动的问题

网友A:
USB的哪种驱动,USB驱动连接PC之后驱动都做了些什么?PC有没有检测出这个设备?
这些内容总要和我们说下我们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不好意思,有些没说清楚,其实我是修改了一下BOOTLOADR,我将block0img.nb0 和EBOOT.NB0文件合并成一个NB0文件,直接烧写到NANDFLASH的第一个块,启动EBOOT时会打印如下信息: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1 Built Jan 22 2010 17:25:20
Microsoft Windows CE Bootloader for the Samsung SMDK2416 Version 2.4 Built Jan 22 2010

InitDisplay
LCD test 007
BP_Init
[FTL:MSG] FIL_Init                        [OK]
[FTL:MSG] BUF_Init                        [OK]
[FTL:MSG] VFL_Init                        [OK]
[FIL:ERR] Decoding_Main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ector()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Page 127 Sector 0
[FIL:ERR] Decoding_Main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ector()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Page 127 Sector 1
[FIL:ERR] Decoding_Main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ector()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Page 127 Sector 2
[FIL:ERR] Decoding_Main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ector()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Page 127 Sector 3
[FIL:ERR] Decoding_Main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ector()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Page 127 Sector 4
[FIL:ERR] Decoding_Main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ector()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Page 127 Sector 5
[FIL:ERR] Decoding_Main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ector()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Page 127 Sector 6
[FIL:ERR] Decoding_MainECC() : Uncorrectable Error
[FIL:ERR] Read_Sector() : ECC Uncorrectable Error in Page 127 Sector 7
[FIL:ERR]--NAND_Read() : Uncorrectable Error in Bank 0, Page 255 [0x0000aaaa] [0x00000000]
BP_ReadLogicalSector : WMR_Init is failed.
wNUM_BLOCKS : 2048(0x800)
TOC_Read
TOC_Read ERROR: INVALID_TOC Signature: 0xFFFFFFFF
TOC_Init: dwEntry:1, dwImageType: 0x2, dwImageStart: 0x0, dwImageLength: 0x0, dwLaunchAddr: 0x0
+BootConfigInit
-BootConfigInit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2020
  BootDelay: 0x5
  ImageIndex: 1
  IP: 0.0.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
ID[0] {
  dwVersion: 0x20004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400
  dwLoadAddress: 0x80038000
  dwJumpAddress: 0x80038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1800
  sgList[0].dwLength: 0x400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8
  String: ''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0
  dwLoadAddress: 0x0
  dwJumpAddress: 0x0
  dwStoreOffset: 0x0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
Press [ENTER] to download image stored on boot media,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itor.

但是这个EBOOT是可以下载NK并接能进入系统,然后就会出现USB连接导致系统变慢。感觉是TOC的问题,但是这个真不懂,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哪种驱动,USB驱动连接PC之后驱动都做了些什么?PC有没有检测出这个设备?
这些内容总要和我们说下我们才好帮你分析

我的电脑上装了ACTIVSYNC,连接上USB后不会显示联机,如果用开发板厂商给的SD卡启动再烧写
block0img.nb0 EBOOT.BIN NK.BIN,就没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NK.BIN是没有问题的,估计是我改BOOT出现得问题

网友:
USB驱动有问题。

网友A:
既然能进系统就和TOC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你的USB驱动不够严谨,你改了BOOTLOADER导致系统的USB驱动运行不正常。另外你试下不接USB的时候会不会卡,排除一下其它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进系统就和TOC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你的USB驱动不够严谨,你改了BOOTLOADER导致系统的USB驱动运行不正常。另外你试下不接USB的时候会不会卡,排除一下其它原因。

不接USB就是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可能是USB驱动的问题,我的问题虽然与你不一样,但是也很难搞,估记问题也在驱动那块儿…有时候在设备和PC通信时,如果热插拨数据线就会导致PC死机,关键时刻能搞死人呀,呵呵…

网友:
USB驱动中加些打印信息,尤其是那些IST函数里边,涉及到USB通信的函数,看看是不是频繁执行某些函数导致

网友:
好强大啊,把PC都搞蓝屏了.ce知道windowsXp的命门啊!

网友B:
怎么样设置让系统编译后产生block0img.nb0 这个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设置让系统编译后产生block0img.nb0 这个文件啊?

同样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