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IS中间层过滤问题

楼主:
小子打算在NDIS中间层接收时仅对TCP包的内容进行修改,然后上传其他层自动继续处理。修改过程中包长度有变化,并在修改前后分别对包内容进行输出比较,也没有问题,包内容确实修改成功。但不知道为什么拿一个简单TCP发包工具进行测试,发现根本没办法连接,哪位给小子看看,下面是修改和上传代码:

……已将包内容读入pPacketContent中,DataOffset为内容长度
Newpktstatus = NdisAllocateMemoryWithTag( &MyPacketContent, DataOffset, TAG);
if (Newpktstatus!=NDIS_STATUS_SUCCESS )
    break ;

NdisZeroMemory( MyPacketContent, DataOffset ) ;
//内容修改        AllocatLength 是修改后数据长度
AllocatLength = PacketDecryption( pPacketContent, MyPacketContent, DataOffset);

MyPacket->Private.Head=NULL;
MyPacket->Private.Tail=NULL;
                                                NdisAllocateBuffer(&Newpktstatus,&MyBuffer,pAdapt->RecvPacketPoolHandle,MyPacketContent,AllocatLength);

if (Newpktstatus!=NDIS_STATUS_SUCCESS )
        break;
NdisChainBufferAtFront(MyPacket, MyBuffer);

MyPacket->Private.Head->Next=NULL;
MyPacket->Private.TotalLength = AllocatLength;

if (pAdapt->MiniportHandle != NULL)
{
        NDIS_SET_PACKET_STATUS(MyPacket, NDIS_STATUS_RESOURCES);
        NdisMIndicateReceivePacket(pAdapt->MiniportHandle, &MyPacket, 1);
        NdisUnchainBufferAtFront(MyPacket,&MyBuffer);
        NdisQueryBufferSafe(MyBuffer,&MyPacketContent,&BufLength,32);

        if(MyPacketContent != NULL)
               NdisFreeMemory(MyPacketContent,BufLength,0);
        if(pPacketContent != NULL)
               NdisFreeMemory(pPacketContent,TotalLength,0);

        NdisFreeBuffer(MyBuffer);
        NdisDprFreePacket(MyPacket);

        break;

}

网友:
改了包内容,记得修改校验码

网友:
小子是在发送的时候对包内容加密,而传给协议驱动前在中间层进行解密还原,校验和也需要修改吗?IP包和TCP包的校验和都需要修改吗,能不能详细告诉小子,具体校验和是在那层起的作用呢?

网友:
校验需要重新计算 都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