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位二极管

楼主:
我想把使电压不超过3V,有没有现成的二极管使电压钳位在3V?

网友:
钳到5V,分压。

网友:
找3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3.3V齐纳管,1SMB5913BT3G,如果电流大需要加个三极管扩流。

网友:
3V的稳压二极管并联就可以不超过了

网友:
对,我考虑用3V的稳压二极管来实现

网友:
3V的稳压二极管 倒是可以实现 输出3V的稳压;但还得看你输入电压是否满足该3V稳压二极管的输入电压;

当输入电压过大时,一般可以先采用M级电阻分压,在采用稳压二极管进行稳压。

但还得稍微关注下该3V的电流需求。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意思是否让输出电压不大于3V还是 输出在3V左右。
若是不大于3v,用稳压管是没问题,
若是要钳位在3v,须用两个二极管“钳”住啦

网友:
用个3.6V的稳压二极管,在使用三极管,三极管的压降约0.6V左右,3.6-0.6=3V。如果要精度比较高的化,可以使用基准源!

网友: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也可以用多只IN系列二极管串联,取其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