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运行Quartus II需要的最低价格显卡配置。

楼主(2009-12-08):
推荐运行Quartus II需要的最低价格显卡配置。
不知道怎么的,我的机器运行Quartus时候老死机或者黑屏。
运行其他的软件啥事没有,QuartusII的是从官网上下载的9.0。
然后又试过8.0的破解版本。还是一样的结果。
是不是硬件搭配有点问题。
但是,为什么其他不运行Quartus的时候好好的呢。
我的显卡是板载的集成显卡。显存只有64MB。
后来以为是驱动有点问题,但是从官网上面下载的驱动安上去是一样的结果。
如果是显卡上有点问题。那么各位请推荐一个最便宜的显卡。
我的主板支持PCI-E。
板子是昂达N61V的,有点老的主板。不过在昂达的官网上面还是能找到。
显卡
问题
破解版

网友A:
是不是系统装的有问题,我原来64的好像就可以了,如果要稳定点128的肯定是可以的.不过装的是7.1版本的.

网友B:
系统换来换去换了好几个了 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C:
现在的电脑都已经很便宜。
建议搂主 再去组装个新电脑,2K就够了。

网友D:
装新电脑,以前我的显卡,独显32M的面前运行 5.0 估计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