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信号如何用电路稳压?

楼主(2009-09-02):
信号如何用电路稳压?
低频功率放大器输出的信号,我要把这个信号稳压下,不用任务芯片,能不能只用一些简单的元件来稳压呢?
请高手指点!
先谢谢了!
稳压
信号
如何

网友A:
可以的,用电阻电容做成低频滤波网络就好,比如π型滤波网咯。

网友B:
上下拉电阻配合电容滤波,但是,还要看你下一步接什么电路模块区域了,有些就没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