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SPI问题

楼主(2009-08-29):
AVR的SPI问题
想知道AVR作为从机的时候时序是怎么样的。从机的通讯方式是什么样的?
主机SCK默认的是低电平,则从机的SCK是不是无法给脉冲?
怎么样

网友A:
通讯应该是由主机发起,时钟也是应该由主机产生的。

网友B(2009-11-02):
ATMEGA168 datasheet上面有详细说明。不过建议不要用硬件SPI, 代码量大。冗余太多。

网友C:
挺楼上,从机的SCK肯定是可以给脉冲的啊 ,时序里面很多的东西是要弄对才行

网友D:
我都是用模拟的。不用硬件的!程序好移植

网友E:
SPI从机的SCK是输入端,它不会给出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