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十六进制数的问题

楼主:
        printf("input a 4 hexadecimal:\n");
       scanf("%.2X %.2X %.2X %.2X",&bb[0],&bb[1],&bb[2],&bb[3]);
      printf("\n%.2X %.2X %.2X %.2X\n",&bb[0],&bb[1],&bb[2],&bb[3]);
我输入33 33 13 40.结果显示出来是22FF64 22FF65 22FF66 22FF67

为什么啊

网友:
scanf("%.2X %.2X %.2X %.2X",&bb[0],&bb[1],&bb[2],&bb[3]);
      printf("\n%.2X %.2X %.2X %.2X\n",&bb[0],&bb[1],&bb[2],&bb[3]);

你这也叫16进制

网友:
输出的是这四个数字的地址吧!!

网友A:
把输出的取地址符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输出的取地址符去掉

我把地址符号去掉后,输出来的值是00 00 00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