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固件问题

楼主:
各位大大江湖救急,
有没有人做过OMAP1710 USB模块的FW驱动,从模式,使用的是TUSB1105外部tranciver,6pin.
问题是:core控制的中断完全没反应,IRQ_SRC寄存器的值始终为0,完全不能进入中断,无法枚举。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哪位大大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其他关联的地方设置了没?

网友:
谢谢,楼上的答复。
其他有关联的地方也有设,有可能没设好,我估计可能是OTG方面的寄存器设置有问题,但查了好多遍都觉得没问题。
目前的状况是IRQ_SRC寄存器,当插上USB线时处于device_change_stae中断,做完处理后。
读device state寄存器的值为3即default和attach状态。之后IRQ_SRC值就为0了。是不是在device_change_state这个中断中处理不对?
还知道USB线插上之后,IRQ_SRC来的中断标记的顺序?帮忙说说。
现在完全没辙,头都大了。
有些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
居然是D+和D-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