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变量到底存放在哪里???在svc stack里面吗?

楼主:
code +ro data +rw data + zi data 都是从flash里面来的,然后通过
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
^ (DRAM_END - 0x800)
申请栈空间,那么我们多出来的内存需要做处理吗??

ram中除了code 和全局的变量,另外在末尾分配了一个数据段,除此之外的空间,我们的处理器会用到吗??

另外,在我们末尾分配空间用来作为svc等各个模式的stack,和中断在ram的映射~~~那么,这个stack存放临时变量吗?还是只存放在调用函数返回的地址+传递的参数???

我为我的svc stack分配了8k,还是有时候出现 未定义指令异常、数据终止异常!!!感觉应该是被覆盖了。。
我们的临时变量到底是存放在何处呢,在stack里面吗???

好混乱啊,求各位指条明路吧!!!

网友:
临时变量是在stack里面分配的,但不一定出现异常就一定是stack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取决于你的程序...

网友A:
主要看程序的处理!!

网友B:
跟踪调试一下看看就知道是不是stack的问题了,空间足够的话调大点试试

网友:
我总感觉出现未定义指令异常,就是应该是压栈的pc被数据覆盖,然后去取指令执行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正常情况下,如果有未定义指令异常在编译的时候就会报错了!!!

我分配的都很足够的。我给svc 16k多,给irq 1k,其他异常都是256B,fiq不用,但是也给了256B,但是为什么还出现这个错误呢???
我跟踪过,发现最多也就用了4、5k。。。而且有时候死的时候没有超过超过我给他分配的空间。

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呢???我在异常里面用串口打印数据,有时候得到的是乱码,有时候输出时正常的。。。都不能响应中断,因为我在异常里面加了whil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程序的处理!!

你是说什么处理?是进入异常后的处理吗?我只是输出串口信息,然后让他死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踪调试一下看看就知道是不是stack的问题了,空间足够的话调大点试试

我跟踪过,出现未定义指令异常的时候,堆栈没有超过我分配的空间~~~

网友C:
临时变量的确都是放在堆栈中的,程序设计的好坏会影响到是否溢出,如果可以断点调试的话,可以对内部RAM区域的堆栈区域进行确认,如果是在线仿真,相对比较困难。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确认的,首先确定RAM的量,再去调查程序中RAM的使用量,最后确定RAM剩余量作为堆栈区域。然后根据程序算出堆栈的最大使用路径,然后就可以确认是否会溢出了。可能计算最大路径相对比较困难,最好能借助相应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临时变量的确都是放在堆栈中的,程序设计的好坏会影响到是否溢出,如果可以断点调试的话,可以对内部RAM区域的堆栈区域进行确认,如果是在线仿真,相对比较困难。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确认的,首先确定RAM的量,再去调查程序中RAM的使用量,最后确定RAM剩余量作为堆栈区域。然后根据程序算出堆栈的最大使用路径,然后就可以确认是否会溢出了。可能计算最大路径相对比较困难,最好能借助相应的工具。

base of rom: 0x0c050000
top of rom:   0x0c087ed4
base of bss: 0x0c087ed4
base ofzero: 0x0c08b67c
end of bss:   0x0c090878
我的ram是足够的,有8MB。。我的堆栈和中断映射分配在ram的最后0x10000里面的,就是svc堆栈溢出了,从0x0c090878~~~0x0c7ff0000这部分空间有谁去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