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像调用sqlite3一样来调用dll(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楼主:
对于sqlite3:
相关文件:main.c  Makefile
在main.c中对SQLite3进行相应的操作,在Makefile中,只要加一句gcc -o $@ $(OBJ) -lsqlite3后,就可以在main.c中直接调用Makefile3中的各种方法了

对于一个我们自己的dll文件:
相关文件:mian.c  libmy.so.0(有个printinfo函数)  Makefile
如果要调用libmy.so.0这个dll,只需在Makefile中加个gcc -o $@ $(OBJ) -ldl,就可以再mian.c中通过dlopen(),dlsym()等方法来调用libmy.so.0了

疑问:
我们怎样来实现不用dlopen(),dlsym()就能使用libmy.so.0中的函数呢。就像使用sqlite3一样,通过-lsqlite3后就可以直接调用其中的函数了。

网友:
SF貌似一般自己坐的说

网友A:
........SQLITE3..有段时间没去研究了。。但是貌似写AP的时候就是用的DLL来的。。。然后带几个头文件。
是静态库还是动态库我不记得了。。。不太清楚LZ的意思。。。。
Gcc。。楼主是在Linux下用还是WIN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SQLITE3..有段时间没去研究了。。但是貌似写AP的时候就是用的DLL来的。。。然后带几个头文件。
是静态库还是动态库我不记得了。。。不太清楚LZ的意思。。。。
Gcc。。楼主是在Linux下用还是WINCE???

是在Linux下用的,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QLITE3..有段时间没去研究了。。但是貌似写AP的时候就是用的DLL来的。。。然后带几个头文件。
是静态库还是动态库我不记得了。。。不太清楚LZ的意思。。。。
Gcc。。楼主是在Linux下用还是WINCE???

是在Linux下用的,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支持

。。。。。LZ这里是wince区..我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