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里的例程怎么用?

楼主:
在\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文件夹里有好多例程,但是在catalog里没有找到相对应的加载项
请问怎么才能用上它们?

网友:
把这个驱动文件夹复制到BSP driver 下,在DIR 加入该文件夹名,相当于放个驱动上去,
最重要的一部是修改sources让其编译生成的lib 改成DLL,以及编译生成了路径改成BSP下。
弄微软的MDD经常要这么做,防止修改错误,或者影响别的驱动——因为很多MDD 被PDD公用。
TARGETNAME=s3c2416_touch
RELEASETYPE=PLATFORM——编译生成会到BSP下
TARGETTYPE=DYNLINK
——生成DLL。
当然楼主的那部分应该是生成EXE 文件的,那么可以保持原样。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在PB的工程里,右键你的工程(比如OSDesign1)->Open Release 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会打开CE的编译窗口。然后cd到你的sample目录,运行build -c。就可以得到sample的可执行文件,然后运行就可以了。

BTW:CE的编译系统是在Build Window里运行的,PB的UI下编译只不过是把Build Window封装了下,完全可以抛开PB的UI来编译CE的。而且在Build Window里查编译错误更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在PB的工程里,右键你的工程(比如OSDesign1)->Open Release 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会打开CE的编译窗口。然后cd到你的sample目录,运行build -c。就可以得到sample的可执行文件,然后运行就可以了。

BTW:CE的编译系统是在Build Window里运行的,PB的UI下编译只不过是把Build Window封……
我着您说的做了,但是编译后只得到res或者obj,就是没有我要的exe?

网友:
你要编译哪个目录?
请把该目录sources文件和编译后的build.log的内容贴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编译哪个目录?
请把该目录sources文件和编译后的build.log的内容贴上来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
build.log内容: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0:0000000000:PROGC ] Checking for \WINCE500\sdk\bin\i386\srccheck.exe.
BUILD: [00:0000000001:PROGC ] SrcCheck exit code: 0 (dec).
BUILD: [00:0000000002:PROGC ] Compile and Link for ARM.
BUILD: [00:0000000003:PROGC ] Loa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Build.dat.
BUILD: [00:0000000004:PROGC ] Done.
BUILD: [00:0000000005:PROGC ] 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
BUILD: [00:0000000006:PROGC ] Checking for SDK include directory: D:\WINCE500\sdk\ce\inc.
BUILD: [00:000000000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
BUILD: [00:0000000008:INFO  ] Will Compile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btsvc.rc because target: obj\ARMV4I\retail\btsvc.res is missing.
BUILD: [00:0000000009:INFO  ] Will Compile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btsvc.cxx because target: obj\ARMV4I\retail\btsvc.obj is missing.
BUILD: [00:0000000010:PROGC ] Compiling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 directory.
BUILD: [00:0000000011:PROG  ]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BUILD: [01:0000000012:INFO  ]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COMMON

BUILD: [01:0000000013:INFO  ]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sources.cmn

BUILD: [01:0000000014:INFO  ]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

BUILD: [01:0000000015:INFO  ] TARGETNAME: btsvc

BUILD: [01:0000000016:INFO  ]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OAK

BUILD: [01:0000000017:PROGC ] Resource Compiling .\btsvc.rc

BUILD: [01:0000000018:INFO  ]         rc -r -IARM\ -I. -ID:\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 -ID:\WINCE500\public\common\sdk\inc -ID:\WINCE500\public\common\ddk\inc -ID:\WINCE500\sdk\CE\inc -I.\Resource\0804 -DWINCEINTERNAL  -DUNDER_CE=500  -DINTERNATIONAL -DL0804 -l 409 -c 1252  -foobj\ARMV4I\retail\btsv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btsvc.rc

BUILD: [01:0000000019:PROGC ] Compiling .\btsvc.cxx

BUILD: [01:0000000020:INFO  ] cl -nologo    /Gy -Foobj\ARMV4I\retail\btsvc.obj -c -IARM\ -I. -ID:\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 -ID:\WINCE500\public\common\sdk\inc -ID:\WINCE500\public\common\ddk\inc -ID:\WINCE500\sdk\CE\inc -I.\Resource\0804 -Ox -Os -GF -Zi -Fd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btsvc.pdb -DUNICODE -D_UNICODE -DUNDER_CE=500 -D_WIN32_WCE=500 -DWINCEOEM -DWINCEINTERNAL -DWIN32 -DSTRICT -DARM -DARMV4I -D_ARM_   -DINTERNATIONAL -DL0804 -DINTLMSG_CODEPAGE=1252 -WX -W3   -QRarch4T -DTHUMBSUPPORT -QRinterwork-return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btsvc.cxx

BUILD: [01:0000000021:INFO  ] btsvc.cxx

BUILD: [01:0000000022:PROGC ] Link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btsvc.lib

BUILD: [01:0000000023:INFO  ]         link -lib -out: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btsvc.lib -machine:thumb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nm1B.tmp

BUILD: [01:0000000024:INFO  ]         copy obj\ARMV4I\retail\btsvc.res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btsvc.res

BUILD: [01:0000000025:INFO  ] 已复制         1 个文件。

BUILD: [01:0000000026:INFO  ] Stop.

BUILD: [00:0000000027:PROGC ] Linking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 directory.
BUILD: [00:0000000028:PROG  ]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BUILD: [01:0000000029:INFO  ]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COMMON

BUILD: [01:0000000030:INFO  ]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sources.cmn

BUILD: [01:0000000031:INFO  ]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

BUILD: [01:0000000032:INFO  ] TARGETNAME: btsvc

BUILD: [01:0000000033:INFO  ]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OAK

BUILD: [01:0000000034:INFO  ] Stop.

BUILD: [00:0000000035:PROGC ] Done.
BUILD: [00:0000000036:PROGC ]                      Files      Warnings      Errors
BUILD: [00:0000000037:PROGC ] Midl                     0             0           0
BUILD: [00:0000000038:PROGC ] Resource                 1             0           0
BUILD: [00:0000000039:PROGC ] Message                  0             0           0
BUILD: [00:0000000040:PROGC ] Precomp Head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41:PROGC ] C/Cpp/Cxx                1             0           0
BUILD: [00:0000000042:PROGC ] Assembl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43:PROGC ] Static Libraries         1             0           0
BUILD: [00:0000000044:PROGC ] Dll's                    0             0           0
BUILD: [00:0000000045:PROGC ] Ex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46:PROGC ] Resx                     0             0           0
BUILD: [00:0000000047:PROGC ] Csharp Targets           0             0           0
BUILD: [00:0000000048:PROGC ] Oth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49:PROGC ]
BUILD: [00:0000000050:PROGC ] Total                    3             0           0
BUILD: [00:0000000051:PROGC ]
BUILD: [00:0000000052:PROGC ] 0 Warnings,  0 Error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在PB的工程里,右键你的工程(比如OSDesign1)->Open Release 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会打开CE的编译窗口。然后cd到你的sample目录,运行build -c。就可以得到sample的可执行文件,然后运行就可以了。

BTW:CE的编译系统是在Build Window里运行的,PB的UI下编译只不过是把Build Window封……

你的方法好像是wince6.0平台吧,lz用的是wince5.0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编译哪个目录?
请把该目录sources文件和编译后的build.log的内容贴上来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
build.log内容: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0:0000000000:……

编译完后再sysgen btsvc就应该可以生成btsvc.dl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编译哪个目录?
请把该目录sources文件和编译后的build.log的内容贴上来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
build.log内容: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
只能生成dll?没有ex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编译哪个目录?
请把该目录sources文件和编译后的build.log的内容贴上来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
build.log内容:
BUILD: [Thrd:Seque……

在CE6里btsvc是个DLL,CE5里我不知道。我猜应该也是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