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uartus做VHDL时,遇见一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0-01-09):
使用Quartus做VHDL时,遇见一个问题,求助!
运行程序的时候提示不支持我选择的芯片,怎么办?
错误原文:Current licenc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2C35F672C6 device
谢谢各位大哥了!
大哥
运行程序
licence
support

网友A:
重新导入一个支持 EP2C35F672C6 的licence啊
前提是你能弄到对应的licence。

网友B:
免费版的工具往往会不支持规模较大器件......等一些时间,新版本出来了也许就可以了.....或者用个D版...

网友C:
我这里应该有License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型号,解决方法楼上都给了,呵呵

网友E:
我用的是Quartus II 9.0 破解版得。
3楼的大哥可以把LICENCE发到我的邮箱吗?hexiang708@hotmail.com
我不知道文件是不是很大,如果很大您可以加我QQ:340037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