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 F005单片机可否利用内部时钟进行串口通讯

楼主:
如题!

请教一下单片机高手,由于我的电路版上晶振电路老出问题,启动不成功。可否不用外部晶振而只用内部晶振,并进行串口通讯。

网友:
根据我曾经的经验,单片机内部晶振比外部更不稳定。LZ可以采用有源晶振来尝试

网友A:
内部的RC振荡器相当的不准。。。

在与时间有紧密联系的应用上,还是用片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RC振荡器相当的不准。。。

在与时间有紧密联系的应用上,还是用片外的吧
UP

网友:
你如果是用的新华龙的C8051,
那可以采用内部晶振, 进行串口通讯 也应该没问题,

但楼主最好 用示波器测试下 你用内部晶振时,对应串口通讯的波特率,看下你是否能满足自己的性能需求,

另外楼主 用的那款C8051,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mcuol.com/download/128/1269.htm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买了一个有源晶振了,时钟初始化已经没问题了。但是现在就是串口通讯不成功,既接受不到数据也发送不出数据。在发送数据时:
SendChar(uchar ch)
{
  SBUF = ch;
  while(TI == 0);   //将一直停留在此
  TI = 0;
}
同样串口中断程序也没响应。
如果端口初始化和串口初始化都没问题的话,那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我用的是C8051 F005

网友:
你改成while(TI == 1);试试

网友:
发送数据开始时 TI不是等于0吗?

网友:
处理这种串口通讯时,应配合示波器,事半功倍
串口不通的话,首先利用示波器检测通讯端口是否接收到了串口通讯信号,若有,注意观察信号的电平峰谷变化是否足够。如果这两样没有问题,则转而向MCU程序部分检查。此时应采用断点执行和单步执行相配合的方式,首先检查串口的相关初始化是否成功进行,其次则是时钟的计算配置是否匹配。若再不行,则只有慢慢的单步执行,看哪里出现了比较隐秘的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