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不能调试

楼主:
我先装了同步软件ActiveSync,然后装了EVC4.0,然后装了evcsp4,然后装了EMSDK_420、BOMC2440、smdk2440这三个SDK。

编译没有问题,连接时也能与设备(WINCE 5.0的设备)连接上,弹出框:“the targeted platform SMDK2440 does not match the connected platform.Continue?”,点了确定后,

直接运行可以运行,但设断点无法运行,会弹出:
Platform Manager failed to queue CEMON pkg for download.
<70E03D11 41A582C3 8970FAA1 34421627>"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前几天重装电脑 EVC没装SP4就用 出现的问题基本跟你一样 后来装了SP4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重装电脑 EVC没装SP4就用 出现的问题基本跟你一样 后来装了SP4好了

唉!我已经装了SP4了啊……

网友:
引用楼主 taoer0812 的回复:
我先装了同步软件ActiveSync,然后装了EVC4.0,然后装了evcsp4,然后装了EMSDK_420、BOMC2440、smdk2440这三个SDK。

编译没有问题,连接时也能与设备(WINCE 5.0的设备)连接上,弹出框:“the targeted platform SMDK2440 does not match the connected platform.Continue?”,点了确定后,

直接运行可以运行,但设断点无法运行,会弹出:
Platform Manager failed to queue CEMON pkg for download.
  <70E03D11 41A582C3 8970FAA1 34421627>"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第一个提示的意义是说你现在用的SDK与目标板不匹配,建议用与开发板匹配的SDK包…

网友:
LS的:
偶知道那个意思,但是SDK应该没问题,同事们用着都没问题,就到我这不行。但是那个不怎么影响,按确定后是可以走下去的,但是下面的问题就头疼了……

网友B:
你是直接和板子相连,还是用的模拟器啊?如果直接相连硬件的话,使用ActiveSync最好禁用设备上的网卡。因为ActiveSync走的也是tcp/ip的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直接和板子相连,还是用的模拟器啊?如果直接相连硬件的话,使用ActiveSync最好禁用设备上的网卡。因为ActiveSync走的也是tcp/ip的协议。

哦。谢谢啊!不过我的程序要用到网卡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