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download image时显示完开机logo后黑屏问题(LCD的背光有亮)

楼主:
今天用PB5.0重新编译之前的系统后,下载到终端设备时显示完开机logo后就黑屏,但背光有亮。
我是用DNW down的,上面显示的信息如下: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FYSCheckForFS1610: FS1610 ID = 0x25, Status = 0x0
FS16xx: Send low battery patch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c - device 0x0101 func 63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1
Maximum Allowed Error 7:

请帮忙解释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偶尔也会有这个情况,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之后就好了,什么原因我也没搞清楚

网友:
刚刚我有按照LS上的建议进行了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解决了download过程显示有WindowsCE字幕图片的花屏问题,但显示logo后还是黑屏。
太奇怪了,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终于搞定了,和大家共享一下:
经验证应该是xip.nbo的问题,然后在PB5.0的OSDesign选项卡中找到一个名为"consol windows"的组件并删除它,之后重新sysgen就ok了。或者按照1楼兄弟的建议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