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仿真 急求

楼主:
我是在别人那拷贝了几个仿真的程序。我记得在学校的实验室可以进行仿真回来我在我的电路上不知道怎么就不行了。

刚开始我怀疑是我的软件安装错误,但是我仿真那个自带的案例是可以正确的。出现的错误截图为下面。

请高手快点解决,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
红X ,图打不开

网友:
图片 打不开。

楼主可以实验室里 其他仿真程序带回去,试试,如果都不行,

那肯定是的软件装 或配置有问题,好好对比修改下。

网友:
http://home.51.com/dongchen200634/photo/item/100132269.html

网友:
上面的是是图片。。。
http://home.51.com/dongchen200634/photo/item/100132269.html#100132268

网友:
你回去仿真的,软件,和仿真硬件接法都一样吗?

网友:
是一样的,能不能帮忙看一下程序,我把我的程序给你看看。是不是我的程序有错误。我用硬件仿真不能显示数据,只有K3键的时候能起到清零,而其他键则不起作用。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uint  count;
uchar code show[]={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disp[]={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data disdata[8];
void delayms(uint i)
{
uint a,b;
for(a=0;a for(b=0;b<120;b++);
}
void diplay()
{
uchar i;
extern uint count;
disdata[0]=0x06;
disdata[0]=0x5b;
disdata[0]=0x4f;
disdata[0]=0x66;
disdata[0]=0x6d;
disdata[0]=0x7d;
disdata[0]=0x07;
disdata[0]=0x7f;
for(i=0;i {
P0=show[disdata];
P2=disp;
delayms(2);
}
}
void keyscan()
{
extern uint count;
if(K1==0)
{
delayms(10);
if(K1==0)
{
while (K1==0)
{
count++;
if(count>=8)
count=8;
}
}
else
count=count;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while(K2==0)
{
count=count-1;
if(count<=0)
count=0;
}
}
else
count=count;
}
if(K3==0)
{
delayms(10);
if(K3==0)
{
while(K3==0)
{
count=0;
disdata[0]=0x3f;
P3=disp[0];
}
}
else
count=count;
}
}

void main ()
{
extern uint count;
count=0;
while (1)
{
display();
keyscan();
}
}

网友:
可以的话  建议用硬件仿真!

网友:
初步看了下代码,算是比较简单那种,按键也是直连IO的。按键都不响应,那肯定是IO的事,因为你排除了硬件问题。

你的按键检测是P1低三个口。你作为检测输入口,你要先设置对应几个口为1,也就是先设输出高电平 ,再检测,具体什么原因,关系到51单片机内部IO的输入输出的结构,要看具体的datasheet。

先确保几个按键行了,再看其他的

网友:
谢了 ,,我试试。。。

网友:
自已装个Proteus仿真嘛

网友:
void diplay()
{
uchar i;
extern uint count;
disdata[0]=0x06;
disdata[0]=0x5b;
disdata[0]=0x4f;
disdata[0]=0x66;
disdata[0]=0x6d;
disdata[0]=0x7d;
disdata[0]=0x07;
disdata[0]=0x7f;
函数名diplay()应该是display()

网友:
这个我也改了  但是还是不行 。

网友:
这个我知道了 ,但是还是没出来。  我已经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