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中使用malloc不成功,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
   ads1.2中使用malloc不成功,程序调试没有问题,但一到运行时就有问题了,还不能进入main函数中编译器设置的断点处。
   注:没有操作系统。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内存布局文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存布局文件是否有问题?

   内存布局文件  什么意思??

网友B:
要初始化“C”函数库!

网友:
我没在里面用过malloc,一般都是申请一个大的全局数组,然后慢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初始化“C”函数库!

  怎么初始化,给点代码看看,先谢过了~~

网友B:
参考: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应用程序的堆栈和heap是在C库函数初始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网友:
malloc需要自己去做内存管理的. 参考mxm1986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应用程序的堆栈和heap是在C库函数初始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也发现估计是这点的问题,找了点东西看,还没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