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时间计算

楼主:
我有一个1A/7.2V的锂电池,用12V的电压串一个200欧姆的电阻给其充电,请问这个电池须要多长时间才能充满。

网友:
给锂电池充电最好还是要用专门的充电芯片。

至于什么时候充满也要看充电电流和电池的容量。

网友:
估计至少要3天时间。

网友:
晕,怎么计算的?

网友:
功率太低,应该用更高的电阻

网友:
充电时间与电池的电压电流没关系吧,要看电池容量-xxx mAh

计算时间时只需再知道充电电流,一除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与电池的电压电流没关系吧,要看电池容量-xxx mAh

计算时间时只需再知道充电电流,一除就ok了

他没法知道电流,用电阻降压,电流会跟着电池电压一直变的。
LZ的这个方案,仅能用在低成本后备电池的补电上,用来给锂电池充电,是焚琴煮鹤的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与电池的电压电流没关系吧,要看电池容量-xxx mAh

计算时间时只需再知道充电电流,一除就ok了

这个方案好豪放 呵呵

网友:
充电的过程简单讲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限流;第二阶段限压。
你用12v串电阻,当电流很小时,电阻上压降为零,12V全部加在电池上。所以不是充多长时间的问题,而是根本不能用这个方法去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
单节锂电池是3.7V,7.2V应该是双节串联,这种电池充电也不能够单纯的看做单节锂电池充电
你的方案,运气好,电池控制芯片烧掉,运气差会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与电池的电压电流没关系吧,要看电池容量-xxx mAh

计算时间时只需再知道充电电流,一除就ok了

他没法知道电流,用电阻降压,电流会跟着电池电压一直变的。
LZ的这个方案,仅能用在低成本后备电池的补电上,用来给锂电池充电,是焚琴煮鹤的行为。

同感!!

网友:
微积分。。。搞定。但我不会啊,只是一个思路

网友:
(12V-8V)/200OHM=20mA,1AH/20ma * 1.4 = 70小时,要三天.

这方法不安全的,可能破坏电池,锂电池还有发生爆炸和火灾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