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55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
帮同事问的问题,他说:采用MSP430F155单片机,写好的程序是用的是MSP430 USB仿真器下载到目标板上面,但是下载不了。

网友:
USB仿真器 可能有问题,现在都是仿造的,不好说;

芯片问题,如果换一个芯片,还是下载不了,就是板子的问题了,

可能的原因n多,要具体分析

网友:
同事说:芯片是换过的

网友:
以前下载过吗?

仿真器是多少钱买的?确认是TI的正品?

当然你的开发板也可能有问题,比如电源供电是否正常上电?复位信号是否有问题?

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疏忽的地方,就是JATG 部分对应的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
工程的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下载过吗?

仿真器是多少钱买的?确认是TI的正品?

当然你的开发板也可能有问题,比如电源供电是否正常上电?复位信号是否有问题?

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疏忽的地方,就是JATG 部分对应的电路是否正确。

这些都应该是检查过的,等他下午回来再把电路图贴出来让大虾看看哈。谢谢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