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通用编程器的原理 为什么会支持怎么多芯片

楼主:
     谁有通用编程器的电路图,和其软件说明???我的邮箱是linsheng_111@163.com。高分求知。。。。。

网友:
不晓得,帮顶下!

网友:
我还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帮顶了。估计是在选择芯片的时候重新分配了系统硬件资源,使无论那种芯片都可用。

网友:
不清楚。
1. 存储器行业有个JEDEC规范。对于这个规范,所有的厂商,包括uC和存储器厂商都应该遵守。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先。
2. 也就是说根据JEDEC规范,知道存储器的类型应该不难吧,那么知道了类型,Flash/EEPROM的编程算法应该可以知道。
3. Flash的编程是由flash控制器的状态机控制的,编程器编程和在线自编程应该类似。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有办法的。供你参考。

网友:
另一种想法是,它可以连接器件的每个I/O,都可以用软件设置为I/O/IO/Power,并可限制电流/电压,虽然复杂些,但可以适应多种类型的器件......

网友:
另一个搞法,它的I/O/IO/Power是固定的,不同的器件,用不同的转换器和编程器连接

网友A:
大部分flashrom的写入序列都一样
先有一个unlock 序列(把2AA写入555.....,查下手册就知道)
然后写入一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flashrom的写入序列都一样
先有一个unlock 序列(把2AA写入555.....,查下手册就知道)
然后写入一个数

常用的flash的厂家就那么几家,同一个厂家的flash,编程指令和操作顺序基本一样的
只要固件里集成了这些编程函数,根据选定的芯片确定flash信号,然后调用相应的函数编程

网友:
通用编程器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芯片加一个适配器,主要目的是管脚连接,编程器的内部应该是通过FPGA等类似的芯片根据自己软件针对不同的芯片设置相应的IO脚和POWER脚,然后调用相应芯片的编程代码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