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硕士开题了,帮我参考一下哪个方面好一些?

楼主:
我现在的专业是计算机应用,将来想从事嵌入式开发
现在硕士要开题,导师让我自己选个题目,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该选个什么题目,大家帮我参考一个题目
将来哪个方向好就业?
先谢谢了

网友:
做嵌入式开发,这仅仅是个工具而已吧。你应该考虑一个方向的应用。把“嵌入式”应用到一个具体应用上。仅仅说“嵌入式开发”,太广,太泛了!这也不能作为硕士选题啊!
看你导师有没有相关的项目。根据具体项目来选题好些!

网友:
好比,我是个厨师,我炒哪个菜好?

网友:
楼主的导师有对应的项目吗?

最好找个结合你们导师的项目而选题,跟着项目走,即有开发资源,又能较快的提升自己。
而这个项目最好是:ARM9或者ARM11等嵌入式 项目

网友:
太复杂的东西硕士期间根本无法完成,太简单的也没有意义,根据你们学校及导师的情况选一个吧,最好是相关方向遇到问题的时候能找到人咨询。

网友:
如果实在没有项目,

我给你想个:高端手持式PDA(平台)

这个可以考虑采用PXA3XX 或6410等高端ARM处理器,OS就是WINCE,
只要你们导师能同意,且支持,那你的开发资料也不错。

但是有问题再eeworld,大家帮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没有项目,

我给你想个:高端手持式PDA(平台)

这个可以考虑采用PXA3XX 或6410等高端ARM处理器,OS就是WINCE,
只要你们导师能同意,且支持,那你的开发资料也不错。

但是有问题再eeworld,大家帮帮你,

赞一个

网友B:
"平台"是基础, 不能作论文题目.  "平台"上的应用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台"是基础, 不能作论文题目.? "平台"上的应用是关键.

确实如此。

网友:
写硕士论文不要太偏工程性了,一篇好的论文大部分都要理论支持的, 要有创新, 允许有瑕疵和不完整.

网友:
打好基础建高楼,

网友:
选个方案很重要,有能力的话,软件硬件都由自己设计,整个方案的软硬都自己搞定,这样的效果肯定最好,如果只做软件的话,个人感觉拿一个通用平台,像PXA270或者三星2440都可以,然后软件做一个方案。可以做一个GPS导航仪(资料相对比较多),带有可以播放无线移动电视的功能的(这个要在硬件上加一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