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ysound播放声音问题

楼主:
用playsound播放内存里面的 声音数据的时候在某些移动设备上经常容易掉字(一般是掉前面的数据)但在大多数机器上
是没问题的。

大家提点意见,有什么办法改这个问题吗?

我改成用waveoutopen系列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声音驱动的问题,你做应用可以在PCM数据前加一段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驱动的问题,你做应用可以在PCM数据前加一段空数据

不错的方法,可以考虑。
从驱动改,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网友:
基本上是那些设备的驱动有些问题。建议前面放些空白段。

网友:
把驱动看看,说不定可以改好它的

网友:
楼主试试,测试播放的同时运行一个 ,任务比较重的程序一起。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把声音的输出打开晚了一点,每次播完后为了省电又关闭了,需要微调一下驱动的代码。

网友:
我用的就是 前面放些空白段的方法,基本能 解决问题,但会导致播放声音不够及时,我的软件要求声音播放很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