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 下gprs拨号求助

楼主(2010-02-01):
vxworks 下gprs拨号求助
目前vxworks的版本是5.5,如果在bsp内添加ppp相关组件,是否可以完成gprs的拨号功能?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介绍下流程和注意事项,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经验

网友A:
个人感觉仅用BSP里面PPP,要想实现GPRS拨号,还不够,好像是实现不了啊。
应该还需要底层添加最基本的驱动。
比如我们在WINCE的PDA上实现GPRS的短信和拨号,都是首先对应UART驱动(GPRS模块采用UART接口)以及相关控制管教的驱动,而到应用里面通过AT指令实现上述功能。
以上仅工人观点,仅供参考,
帮顶下。

网友B:
BSP只做猫口驱动就行了,PPP是上层的事。

网友C:
BSP中应该只是串行线路驱动,在VxWorks完成拨号应该还需要上层有ppp协议以及相应的拨号程序。(猜的,说错了别拍我,呵呵)
就像在linux中,实现ppp拨号,除了在内核需要支持ppp线路驱动外,还需要有pppd、chat以及一些配置脚本来共同实现拨号

网友D:
BSP中串口的配置这个解决起来没有问题,modem的AT指令应该也没有问题,就是怕整个拨号流程的实现会有问题,以前没做过,不好评估,所以想问问。
linux中好像是通过脚本来实现的吧,只需做些简单配置就ok了,不知道vxworks下是不是也有这种脚本,希望有经验的哥们提供点帮助。

网友E:
vxworks pne里面带了PPPOE协议,自带拨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