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编译iesimple并编译进内核!

楼主:
如题,
大家别拿contents里面的内容截过来一贴就结束了。那里面我也看过了,就是不不知道怎么编译进去。
我现在是照着contents里面的内容做的
里面提到
in the %_WINCEROOT%\Public\Ie\Oak\Lib\ folders. To add the IESimple application to your OS design, use the following Sysgen commands:

set __SYSGEN_IESIMPLE=1
set SYSGEN_IESAMPLE=

我就在命令窗口中打开WINCE500\PUBLIC\IE\OAK\LIB\ARMV4I\RETAIL
然后输入set __SYSGEN_IESIMPLE=1
set SYSGEN_IESAMPLE=
再接着contents文档中内容

To build IESIMPLE from the build window
Navigate to the %_WINCEROOT%\Public\Ie\Oak folder.
Type WINCEREL=1.
Type build -c.
Type sysgen -p ie iesimple.

然后接着在命令串口中输入build -c wincerel=1&&sysgen -p ie iesimple

这个帖子也算是有点内容的帖子了,希望大家帮忙一起顶一起学习。
请高手来说得具体一点。应该怎么编译加载这个iesimple
感激

网友:
直接在catalog里面把iesample选上不久行了。。

网友:
请问在哪里选?
我是没有找到的,如果有的话,请来个详细的路径
然后我现在的想法是想做个组件,以组件的形式进行加载
但我不知道怎么弄,如果有人弄过怎么弄组件,请指教。感激

网友:
和打包驱动没有什么区别。
bib
reg

网友A:
iesimple在WINCE的帮助里不是有详细的说明吗?
你照着那个编译出来一个iesimple.exe然后把它加上就行了

但是制订内核时需要把IE60组建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esimple在WINCE的帮助里不是有详细的说明吗?
你照着那个编译出来一个iesimple.exe然后把它加上就行了

但是制订内核时需要把IE60组建加上

wangxin兄弟,你这个iesimple.exe是怎么编译出来的?我就是编译不出来。

网友:
1.选上mobile handle 添加IE60
2.在PB setting中添加__SYSGEN_IESIMPLE=1
3.SYSGEN(BUILD)
4.打开build OS/open release directory
5.找到PUBILC/IE/OAK
6.输入set WINCEREL=1
7.输入Build -c 回车
8.输入 sysgen -p ie iesimple
9.在PB下sysgen(BUILD)工程

1.打开build OS/open release directory
2.找到PUBILC/IE/OAK
3.输入set WINCEREL=1
4.输入Build -c 回车
5.输入 sysgen -p ie iesimple
6.在PB下sysgen(BUILD)工程
7.在PB setting中添加__SYSGEN_IESIMPLE=1
8.SYSGEN(BUILD)

网友: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
自己试吧
好久以前做的都忘了

网友:
试了不行啊,还有什么要弄的?
关键你说的那个iesimple.exe编译不出来啊

网友:
iesimple.exe终于编译出来了,接着试

网友:
终于试出来了,非常感激王鑫兄弟的帮忙,谢谢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