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P生成的nk.bin, xipkernel.bin, xip.bin, chain.bin怎么用??

楼主:
eboot起来后怎么操作把内核烧到nand上跑起来或直接在内存中跑起来

网友A:
nk.bin + xipkernel.bin + chain.bin = xip.bin

网友:
把旧的nk.bin删掉或者换个名字,然后把xip.bin改名为nk.bin,烧录下去。

网友:
直接烧写 xip.bin

网友:
最近在试着烧chain.lst,这个可以识别多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nk.bin + xipkernel.bin + chain.bin = xip.bin

解释一下chain.bin和xipkernel.bin吧,不是很了解

网友:
REM
REM IMGMULTIBIN, Set to 1 to build Multi-Bin enabled images
REM Multi-Bin images can be downloaded with a all-in-one file:XIP.bin
REM Or download each BINs with/without Chain.lst.
REM
set IMGMULTIBIN=1

在BSP目录底下环境变量配置中找到这样一些内容,推测XIP是包含了EBOOT的BIN,而NK是OS在RAM中的映像吧?

网友:
对比了一下编译后的bin文件,发现XIP.bin是NK.bin和TINYNK.bin的组合。NK在前,TINYNK在后。

网友:
把这三个文件烧写到RAM,然后跳转到xipkernel.nb0去执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