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调CE 上网的进来一下

楼主:
在调上网的时候,新建一个连接的时候,点击配置然后connmc.exe挂掉了。经检查,发现是发的命令(CGQREQ,CGQMIN)返回的数据是空的导致的。但是我手动设置一个,然后在去查也是空,请问这里要如果处理?

我用的上网的方式是用一个虚拟出两个串口,一个专门去接收数据。如果要新建一个连接的时候,我不去点配置,直接下一步,在将电话号码写成:*99***1#的话,就会发回一个connect 加一个数据。但我打开IE,还是不能上网,应该这时候要把串口转到那个专门接收上网数据的串口。请问我要怎么把它转过去。

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我也是第一次调上网,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哥们你是用什么虚拟出两个串口的啊

网友:
这个不是我作的,本来就有。
有一个物理串口,虚拟出来的啊。
MUX里有这种方法好像。

网友:
这么久了没反应,自己在顶一个。

网友:
呵呵。。是什么东西虚拟出来的。。像我们做的就是USB口虚拟出来的

网友:
USB虚拟出来的。

顺便在问一下,我怎么把这个口添加到系统设置里面去。就是在设置上网的时候选择MODEM里面吧。

网友:
你用的这个USB虚拟出来的串口应该要根据你的USB特性来看吧。。像一个USB分为很多个interface.每个interface又由很多个endpoint组成。。。一般一个IN.一个out。我不知道你说用2个串口来一个发一个收。。。。是怎么做的。。一般是一个endpoint发。一个收。。一个interface对应一个虚拟串口

网友:
在请问一下:
网络和拨号连接里面,上网应该怎么设置?特别是拨号选项里的附加设置,那里面是什么?

我现在设置好后,连接,显示的是:通过验证的用户。但还是不能上网。

网友:
郁闷 自己在顶一下。

网友:
CE下上网与MOBILE下上网是不一样的。
由于CE下没有CONNECTION MANAGER,上网是使用TSP来连接上下层(也就是通常说的UNIMODEM);
在如果只有一个串口的情况下,微软自带的UNIMODEM可以直接通常该串口去发送AT命令并拨号;
但是当你是两个串口的情况下,你就需要去修改一下UNIMODEM,来通过另一个串口去拨号,但通过当前串口传送上网数据;

网友:
有空多看看UNIMODEM一章,并多看看它的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搞错问题了吧,我现在问的是:
-------------------------------------------------------
在请问一下:
网络和拨号连接里面,上网应该怎么设置?特别是拨号选项里的附加设置,那里面是什么?(如果这里给他一个AT命令,连接的时候就会说串口被占用了,不设置就没问,这有关系吗?

我现在设置好后,连接,显示的是:通过验证的用户。但还是不能上网。
---------------------------------------------------------
现在是两个串口,一个串口接收PPP数据,一个串口发命令。
在上网设置的时候可以选择这个接收数据的串口。

但现在点连接后,显示的状态是通过验证的用户,但还是上不了网,我想问一下原因。

网友:
附加设置里面是用来设置一些额外需要的AT命令,比如GPRS之前通常需要发送AT+CGDCONT=1,"ip","CMNET"\r这样的命令去初始化设置,具体命令不同的模块有些区别;
但看你用USB的接口,明显是EVDO的模块,应该不需要做这些设置;
而且你说已经通过用户验证,那说明已经上网交互过PPP包了;
除非这个应用显示不对;
因为这个应用是响应UNIMODEM里面的认证通过的消息的;
建议你首先确认整个架构是否是对的,
了解模块在上网前还需要做什么设置,
分析是否已经在PPP通道上成功交互过了;
PPP包的协议在网上可以查得到的;

网友:
附加设置里面是用来设置一些额外需要的AT命令,比如GPRS之前通常需要发送AT+CGDCONT=1,"ip","CMNET"\r这样的命令去初始化设置,具体命令不同的模块有些区别;
但看你用USB的接口,应该是3G用的模块吧,确认一下模块产商在拨号前是否有额外的设置命令;
而且你说已经通过用户验证,那说明已经上网交互过PPP包了;
除非这个应用显示不对;
因为这个应用是响应UNIMODEM里面的认证通过的消息的;
建议你首先确认整个架构是否是对的,
了解模块在上网前还需要做什么设置,
分析是否已经在PPP通道上成功交互过了;
PPP包的协议在网上可以查得到的;

网友:
非常感谢

是否在PPP通道上交互过,是不是看数据口是否有PPP数据吗?
我看了一下,数据口有PPP数据,大概如下:
437942 ms : PPPVSP! Read From USB: Notice! Read will be timeout in -1 ms
437948 ms : PPPVSP! COM Notifier: Notice! New Item into the Read Queue, will notify the COM MDD!
437957 ms : PPPVSP! Read from Read Queue: Get All Data in Node!
437962 ms : PPPVSP! Read from Read Queue: Succeed! Read 19 Bytes
437968 ms : PPPVSP! Read from Read Queue: Error! No data in Read Queue!
PPPVSP! Get something from 6280 Interrupt Pipe in InterruptThread!
PPPVSP! Get line state from 6280 Interrupt Pipe in InterruptThread, before invoke ModemSignal!
PPPVSP! ParseNotification Completed, the value of dwModemStatus is 0xa0
PPPVSP! Read From Interrupt Pipe: Notice! Read will be timeout in -1 ms
438034 ms : PPPVSP! Notice: PPPVSP will write 5 Bytes in 1250 msec!
438040 ms : PPPVSP! Succeed: Write 5 Bytes into USB!
438045 ms : PPPVSP! COM Notifier: Notice! Write to USB complete, will notify the COM MDD!
读写数据都有。

我去看一下PPP协议吧

网友:
还是上不了。。。。
看了一下,不需要设置什么附加命令

网友:
右下角都显示:正在打开网页:3g.sina.com.cn
没一会网页上就提示:找不到服务器或发生DNS错误!
DNS我设置的是使用服务器分配的地址。

服务器在注册表中已设置成:10.0.0.172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